求教,如何控制单根走线长度和阻抗?

楼主(2015-03-29):
问个问题,在PCB板材质已知的情况下,pads layout 里边如何控制单根走线长度和阻抗?比如说要走一根指定宽度且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线,又比如说我要走一根指定宽度、长度且特性阻抗为50欧姆的线,PADS能办到吗?怎么设置? 用其他软件先算好的话,咱也会,但看起来好麻烦的样子...
走特定长度是为了做阻抗匹配的...

顺便在这个帖子里问问同样的要求在AD里边又能不能实现呢?该怎样实现?

网友:
需要根据你的板厚,铜厚,层叠,表面工艺等参数进行计算,
你也可以让你的PCB供应商帮你算出:50欧姆的线要走多宽。

AD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