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allegro sub-drawing的问题

楼主(2015-03-29):
请求帮助allegro sub-drawing中导出一部分块文件后,要在另外一个PCB文件里同时使用两次,有一个元器件都能对上,另一部分全部是*标识,我应该怎么办!

网友:
    说明和目标元件位号不匹配,如果元件不多的话,可以打开clp文件修改位号, i8 F. {/ {% x' C6 b
    如果元件比较多,就做一个模块然后复用,不需要使用sub drawing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