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测试不过,求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15-03-30):
    现象描述:在一个小的壳体内安装一块电路板,壳体和电路板尺寸都比较小。
    壳体的大部分是塑料,一小部分为金属。壳体整体与电路板固定为塑料,不与电路板的地连接。
静电测试,放电枪打壳体金属部分,造成电路板重启。
电路板对外接口部分均有tvs等保护。电路板为多层板,有完整电源和地层。
求助,电路板设计应做些什么改善,、可以避免类似情况?

网友:
    电路板地与金属机壳部分增加2KV 1000pf高压电容试试效果

网友:
    我这也有设备静电测试不过求解,描述;铁质机箱内安装DELL显示器,及主板为GA-J1800N-D2H小型主机。
       1、把显示器的机壳地和电脑机壳地连一起,接交流220地线。静电测试主机死机。
   2、显示器和主机地连一起,但不接交流220地线(悬浮)。静电测试还是死机,但效果稍好。
    另外,主机的直流地和外壳地是连一起的(原设计)。铁质机箱外壳与交流220的地接触良好。

网友A:
    主机的直流地和外壳地是连一起的(原设计)。----有没有办法断开试试!  死机---静电枪不打还会不会复位重启?  电脑出问题---是你们研发的主板吗?如果你们只是使用者的话,可以通过接地方式,甚至在电源线上和医疗产品一样增加滤波器之类的来改善静电,但问题的根源还是出在电脑主板上,可以向电脑主板厂商咨询此问题。

网友B:
有图片会比较好分析
    1,如果金属是外观,是否可以用塑料喷色粉代替,色粉不可以含有金属,
    2,如果金属能够与PCB接在一起,也可以用Y电容和PCB的地接在一起,接地点要靠近外部接口的地。
3,金属离PCB尽量远
4,尝试给复位信号在靠近金属的位置或靠近被复位芯片管脚处增加小电容

网友:
    静电是整个产品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单靠电路或PCB设计能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片会比较好分析
1,如果金属是外观,是否可以用塑料喷色粉代替,色粉不可以含有金属,
2,如果金属能 ...

    谢谢解释,静电确实不应该光在PCB上做文章,
    不过壳体和结构都定好的,目前只好在PCB上尽量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机的直流地和外壳地是连一起的(原设计)。----有没有办法断开试试!  死机---静电枪不打还会不会复位重 ...

    谢谢,现在换了块工控主板,几乎不会挂了。主板外壳和直流GND连也连一起的。个人觉得,静电防护主要还是靠PCB自身的抗干扰能力。请教下主板死机或重启与电源布线方式,还是复位信号布线方式或其他线路布线有关。我们这还有几款产品静电复位,用的ST和TI的单片机。“死机---静电枪不打还会不会复位重启?”  不打不会复位重启,表现为显示屏花或者是一种颜色,只能强制断电。

网友:
    其实静电只要机壳防护好几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注意一下机壳的缝隙有没有很长的,开孔的最大对角线有没有过长的,处理好这些,静电几本没有多大能量进入到机壳内。
    裸板的抗静电能力只能是测试空间耦合,你装入机壳内还是共底设计这个应该是传导,所以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吧。

网友(2018-11-28):
    静电问题也是挺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