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CB网络问题

楼主(2015-03-30):
请问在layout里面,把两个焊盘的网络名对调怎么操作?

网友A:
ECO模式!但是建议在原理图上更改再对比网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CO模式!但是建议在原理图上更改再对比网表

两个焊盘不属于同一个器件也可以互换网络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焊盘不属于同一个器件也可以互换网络吗?

只有俩个就直接删除连线,再自己连自己想要的

网友:
同个器件可以交换管脚。

不同网络在原理图中进行修改后eco to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