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CADENCE 16.6不成功,如图提示

楼主(2015-03-30):
如附件图1所示,提示缺少DLL文件,这个与防火墙有关么?是不是必须重装? 之前装的16.3.
现在破解的文档如图2所示,请指出是否正确?
网上的破解方法太多,望推荐靠谱的。

Cadence Allegro SPB OrCAD 16.6破解方法.pdf

网友A:
    你是不是还有装MENTOR公司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还有装MENTOR公司的产品?

    是的,PADS 9.5.有冲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还有装MENTOR公司的产品?

    16.3的与PADS 不冲突啊,奇怪了。。

网友B:
    你电脑上面装了几个版本的cadence?如果还有其他版本,这就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上面装了几个版本的cadence?如果还有其他版本,这就对了。

    目前只有16.6,怀疑16.3没卸载干净。删除了用户变量的16.3相关变量,保留16.6,还是没成功。

网友C:
看一下系统变量里面的path:把里面的allegro的变量路径放到最前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系统变量里面的path:把里面的allegro的变量路径放到最前面试试!

可以打开,但是打开的时候总弹出图3所示页面,请问怎么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系统变量里面的path:把里面的allegro的变量路径放到最前面试试!

    楼主,找到了,谢谢。http://blog.163.com/liuxin_arm/b ... 1423201302934038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还有装MENTOR公司的产品?

    楼主,创建区域约束的时候物理约束中没有REGION,

    是丢失了文件,还是没破解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脑上面装了几个版本的cadence?如果还有其他版本,这就对了。

楼主,创建区域约束的时候物理约束中没有REGION,如图1

是丢失了文件,还是没破解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一下系统变量里面的path:把里面的allegro的变量路径放到最前面试试!

    楼主,创建区域约束的时候物理约束中没有REGION,如图所示

    是丢失了文件,还是没破解完全?

网友D:
    很明显,是因为你用的是pcb design L
    你应该用GXL  因为L是最低端的,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因为你用的是pcb design L
    你应该用GXL  因为L是最低端的,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这么闲~~~

网友(点评):
难道还加班?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是因为你用的是pcb design L
    你应该用GXL  因为L是最低端的,很多功能是没有的

    明显在加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