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封装库导入到expedition 的cell中使用

楼主(2015-03-30):
菜鸟刚刚接触expedition,想把以前的AD库转换到expedition的cell中,求大神指导。

网友A:
AD转MENTOR
一、        原理图转换:
1、        打开PADS LOGIC,导入AD原理图,另存为PADS LOGIC格式。
2、        切换到DX-EE环境下,打开DX,导入PADS LOGIC格式的原理图。
3、        在导入的时候几个选型需要注意,是用来选择是否生成SYMBOL的。
二、        PCB封装转换
1、        打开PADS,导入AD PCB图,另存为PADS格式的PCB图。
2、        在PADS环境下,使用系统自带的PADS TO EE的转换器,转换为Untitled文件夹下的3个文件,焊盘,CELL,PART。
3、        切换到EE环境下,打开库管理系统,逐次导入焊盘,CELL和PART,即可导入过来,
4、        但仍需要重新组建一下SYMBOL和PART。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转MENTOR
一、        原理图转换:
1、        打开PADS LOGIC,导入AD原理图,另存为PADS LOGIC格式。

导入CELL时出错了 ,这个要怎么解决,最后一步了,前面的pasdstack导入都是对的。LOGFILE提示是 ,求大神指导。

网友:
唉,感觉还是放弃吧。这种转换目前只是理论上可行的。但是真正用的话,除了步骤繁琐外,还会有很多问题,经常出现一些错误警告之类,或者后期需要挨个修改。搞不好还会别的隐患,感觉还不如费点时间挨个重建放心。

楼主:
嗯嗯,转换过程中老是出问题,最后决定配合LPW10.5,封装问题还是好解决,一些非常规的自己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