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老破解部分功能可用,可能是license不全

楼主(2015-03-30):
刚刚装上了allegro 17.0,使用老的破解,发现部分功能可以使用
可以使用的插件如下:
Allegro PCB Planner
Allegro DE CIS
DE HDL rules cheaker
DE HDL
FPGA Planner
Library Explorer
OrbitIO
Package Deisgner
Pcb Router
Project Manager
Pspice A/D
Pspice Advitise analysis
SigxPlorer
Sip
System Architect
SIP Digital Architect(选择Allegro Design Authoring会报错)
不能用的如下:
orcad PCB Editor
PCB Editor
PCB SI
很明显,只有allegro.exe打不开,有可能是license不全导致;喜欢吃螃蟹的还是等等再装。
注:PubkeyVerify是allegro ASI破解附带的破解文件,是Pubkey1.3的升级版本,用法是PbukeyVerify -y,不会出现之前1.3版本有的文件会被跳过的问题,可以和pubkey1.3一起使用,他们替换的KEY文件是相同的。
破解CDSLMD时,需要单独拷贝到一个空文件夹然后用PbukeyVerify -y(批文件)处理,否则CDSLMD不会被修改。
Allegro PCB Planner使用后缀参数D:\cadence\SPB_17.0\tools\pcb\bin\allegro.exe -sq -product Allegro_PCB_Design_Planner
相比ALLEGRO EDITOR不带任何参数,D:\Cadence\SPB_17.0\tools\pcb\bin\allegro.exe
基本可以断定不是ALLEGRO.EXE损坏检测不到license,问题很有可能是LICENSE不全造成的。

网友A:
    可以分享安装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享安装文件吗

论坛里面有,百度云

网友B:
    License使用的是16.6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cense使用的是16.6的么?

    是的,没改任何东西,但是处理cdslmd.exe需要用的 PubkeyVerify.exe,不然会提示0文件修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没改任何东西,但是处理cdslmd.exe需要用的 PubkeyVerify.exe,不然会提示0文件修改

把License里面的16.6都改成17.0试试呢,
    记得16.6刚出的时候就是用16.5的License,
然后把License里的16.5改成16.6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License里面的16.6都改成17.0试试呢,
记得16.6刚出的时候就是用16.5的License,
然后把License里的1 ...

改和不改是一个样子的,没差别,现在看来,就是这个allegro.exe为啥找不到license是关键

网友:
    表示公司还在用15.7和16.3

网友C:
    处理cdslmd.exe需要用的 PubkeyVerify.exe?  什么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的破解tools这一步 卡住动不了呢

网友D:
    不破解可以试用pcb editor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cdslmd.exe需要用的 PubkeyVerify.exe?  什么什么意思 ,为什么我的破解tools这一步 卡住动不了呢

之前的pubkey 1.3会遇到有的文件跳过的问题,用asi的破解附带的pbukeyVerify就不会跳过,把CDSLMD独立拷贝到一个空文件夹然后用PUBKEYVERIFY.EXE -Y进行处理,17的文件夹变动很大,卡住是正常的,东西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破解可以试用pcb editor吗 ?

不行的,测试的时候发现allegro planner可以打开,用的就是allegro.exe -sq -product Allegro_PCB_Design_Planner,单独打开ALLEGRO EDITOR是没有带命令后缀的,基本可以肯定不是allegro。exe损坏,而是license检测出了问题

网友:
    期待高手完美和谐!

网友:
    厉害,我也试试。先去找PubkeyVerify

网友:
安装的朋友说说使用体验呀

网友:
先去找PubkeyVerify

网友:
    没有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发下破解教程

网友(2015-09-01):
    有解决方案吗?

网友(2016-04-22):
    各位,可以安心用166 067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