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用DOS命令怎么排序啊?

楼主(2015-03-30):
skill 用DOS命令怎么排序啊?要第二列位号排序例:c0603!R21!GND
       r0402!R12!VCC_5

网友A:
问题没有看懂请楼主详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没有看懂请楼主详述

以下文本内容:
c0603!R21!GND
r0402!R12!VCC_5
r0402!R8!VCC_3.3
用skill程序排序后:
r0402!R8!VCC_3.3
r0402!R12!VCC_5
c0603!R21!GND
就是给这些位号排个顺序知道了么?

网友A:
先使用parseString将每个字符串以 ! 分割成 list
然后使用sort函数排序该list  其第二个参数可以自定比较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使用parseString将每个字符串以 ! 分割成 list
然后使用sort函数排序该list  其第二个参数可以自定比较 ...

弄好了,直接用一个函数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