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edition怎么输出能查询器件位置的pdf文件

楼主(2015-03-30):
expedition怎么输出能查询器件位置的pdf文件?

网友:
这个貌似不行吧!

网友:
安装PDF打印机,在EE里用Print方式打印出PDF,前提是设置好当前页面,显示丝印焊盘或者安装位置等。就跟出gerber一样

楼主:
导出的是图片,不支持搜索。

楼主:
还是我自己回答吧。
还有个小问题。底层文字镜像一直改不过来。

Mentor Expedition 导出能查询位号的文件.pdf

网友:
感谢楼主!又学到了一招!难怪我说怎么都找不到EE里像PADS一样生成PDF的办法。
另外又看了下,可以不用进PCB Viewer,只需要激活Fablink XE 或者 Fablink XE Pro的License(在PCB的设置下,或者打开PCB时),那个Extended Print选项就能用了。

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然后我刚刚测试了一下,我用普通的Print输出的PDF图是可以查找标号的。我用的是普通的PdfFactory生成的当前页面,这样生成的装配图可以做背面镜像。只不过正面和反面要各自生成一次,是两个PDF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