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quickplace导入零件,为什么零件坐标不能取整数?

楼主(2015-03-30):
       如题,place / quickplace (place all component) ,自动place进来的零件坐标显示(2237.58 1935.04)此类的,为什么不能取整呢?说明一下,板框左下角定义为(0,0),其他三个顶角的坐标也是整数,格点设置10设置100 也还是这样,求解,谢谢!

网友A:
quickplace确实不是将元件放置于格点上。quickplace之前一般会先画个outline,一般选择围绕outline导入元件。导入之后,是需要重新摆件的,摆件的时候格点设置10mil摆放元件。摆元件也没有必要摆在整数坐标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uickplace确实不是将元件放置于格点上。quickplace之前一般会先画个outline,一般选择围绕outline导入元件 ...

       恩,了解的。只是移动零件的时候,如果选择的sym origin移动是没问题的,如果是user pick就还是抓不到整格点上。想看看有没有方法是可以抓在整格点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了解的。只是移动零件的时候,如果选择的sym origin移动是没问题的,如果是user pick就还是抓 ...

我现在使用Move命令时,使用body center和user pick。如果想抓取一个整数点,就使用user pick,然后输入整数坐标即可。。不过摆放元件一般调大格点,使用move (BODY center)来移动。
如果真的想把元件移动到整数点,可采用输入坐标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