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LED数据线问题?

楼主(2015-03-30):
请教一下LED数据线问题?是电流检测还是电压检测?电流检测室怎样检测呢?电压检测又是怎样检测呢?

楼主:
坐等大神赐教

网友A:
LED的控制线不都是电压检测吗?不懂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控制线不都是电压检测吗?不懂楼主的意思。

电压怎样检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的控制线不都是电压检测吗?不懂楼主的意思。

重点不是LED是数据线!

网友B:
楼主你可以描述清楚你的问题么?

楼主:
意思就是实现上图2个功能咋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可以描述清楚你的问题么?

意思就是实现上图2个功能咋实现?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插入充电,不插入就关电吗?
在USB的GND那里接入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上的电流(电压),用来判断是否有物体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插入充电,不插入就关电吗?
在USB的GND那里接入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上的电流(电压),用来判 ...

MicroUSB没有插入手机时是蓝灯,插上时是电量不满时是红灯,满了是蓝灯!

网友:
引用 楼主:
MicroUSB没有插入手机时是蓝灯,插上时是电量不满时是红灯,满了是蓝灯!

一个道理,判断是否是充电,是否满了(电流很小),USB的DM,DP检测

网友:
你这个是连适配器的线吧,这样microusb座子确实可以将数据线当做IO口控制灯

网友C:
充电芯片不都有这个功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芯片不都有这个功能么

手机内置一个电量IC,数据线在用个电量IC,是充不进电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就是插入充电,不插入就关电吗?
在USB的GND那里接入一个电阻,检测电阻上的电流(电压),用来判 ...

请教大哥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充电时候,是不是不仅电源线上有电流,地线上也有一样大的电流值(形成一个回路)是吗?我对这个不是很有概念

网友:
你这,提个问题让大家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哥一个比较低级的问题,充电时候,是不是不仅电源线上有电流,地线上也有一样大的电流值(形成一个 ...

恩,应该是如此。回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