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中电阻如何放?下面哪一种最好?

楼主(2015-03-30):
各位大神,上图A,B中,二极管的限流电阻是接在二极管正极还是负极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见图

兄弟,你速度好快!还没编辑完呢?

网友:
一颗LED灯接哪里都无所谓啊

网友:
貌似没什么差别的!

网友:
学习下面试碰到类似问题,貌似答得不对

貌似 兄台正在为面试问题而苦恼

网友:
    認為B圖好的, 能說說什麼原因嗎?

网友:
    那我想请问下 楼主了,如果把电阻和发光二极管都放到三极管的C级可以吗^_^

网友:
    应该是一样的吧   等待高见!

网友: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吧!顶起,搬凳子座等高手。

网友B:
個人認為B圖比較好。
IF 小 LED 不發熱,二者幾乎沒差別。但是工作電流接近滿刻度電流的時候 LED 會發熱。
然而一般 LED 通常是陰極(K極)在作散熱,GND 面積大好算熱。

网友(点评):
其實AB圖我在已量產的線路似乎都有見到過…所以沒有太過糾結…不過我想不同的設計一定有它的考量…我比較支持散熱…我的有道理…

网友:
    可能就是接地散热的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B圖比較好。
    IF 小 LED 不發熱,二者幾乎沒差別。但是工作電流接近滿刻度電流的時候 LED 會發熱 ...

    二极管的散热应该在阳极,

网友(点评):
貌似是正极散热的,刚才看了个做闪光灯的LED,正极pin面积好大

网友:
好问题,但是如果不能用散热来回答,估计两种图效果一样吧。

网友:
为嘛我见到的发光二极管,都是负极的面积大呢。

网友D:
马上去看贴片发光二极管,可是正负极是一样样的

网友(点评):
东洋书上说为什么要用A?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B圖比較好。
IF 小 LED 不發熱,二者幾乎沒差別。但是工作電流接近滿刻度電流的時候 LED 會發熱 ...

我看了一本东洋的书上是用A图, 而我们平时多用B图,其实任何一个不同接法,自然有它的道理.

网友:
插入式封裝LED可以看到其內部架構,從而判斷其極性。
一般通常是陰極放置晶片,但部份廠商也有不依規範。

网友:
这样接是在评估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上去看贴片发光二极管,可是正负极是一样样的

手机上的LED闪光灯全都是正极PAD大,大好多,几乎是负极PAD的二倍。

网友:
    个人感觉,看实际布板的要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马上去看贴片发光二极管,可是正负极是一样样的

    雖然 SMD PAD 可能差不多,可是封裝上透視看來,陰極的乘載片面積大於陽極。參考下方圖片:

网友:
    我有看过接 A图的比较好,印象中记得是可靠性一说上面讲到的.也在求正解?有意思.:为什么用芯片IO点亮LED的时候 (二极管负极)芯片作为接地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散热应该在阳极,

    一般发光二极管的散热在阴极,也有遇到在阳极的例子,一般pad比较大的那个是散热的,建议具体还要看SPEC,确认一下较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B圖比較好。
    IF 小 LED 不發熱,二者幾乎沒差別。但是工作電流接近滿刻度電流的時候 LED 會發熱 ...

    请问版主:两图三极管导通瞬间有没有不同呢?

网友(点评):
A 和 B 在瞬間導通都相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散热应该在阳极,

    這顆肖特基二極管是陰極(Cathode)的接點較大!

网友:
如果是瞬间导通的话,A图电阻能够限流,B的瞬间导通电流是不是比较大?
求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元件串連雖順序不同,但是流過的電流都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版主:两图三极管导通瞬间有没有不同呢?

谢谢

网友:
单从原理上讲,两图没有区别。散热是要考虑的一个方面,但是通常如果不是用来照明的话,对散热基本上是没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基尔霍夫电路定律(Kirchhoff Circuit Laws):所有进入某节点的电流的总和等于所有离开这节点的电流的总和。不管是A或B圖,瞬間进入节点電流是不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個人認為B圖比較好。
IF 小 LED 不發熱,二者幾乎沒差別。但是工作電流接近滿刻度電流的時候 LED 會發熱 ...

版主,如果用将电流当水流来看待的话,导通瞬间,A图是否流过二极管的电流会比较大,然后经电阻限流后电流和B一样。而B图电流由上电瞬间到后面都一样.这样思考有没有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
这个会不会太过纠结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這顆肖特基二極管是陰極(Cathode)的接點較大!

我之前看过别人的实测帖子,现在就是找不到了。二极管阳极散热小几度。不过两位狗版主的提点收下了。

网友(2015-05-02):
这个除了散热没区别,电气上是一样的

网友(2015-06-18):
引用 网友C:
二极管的散热应该在阳极,

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