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自学贴

楼主(2015-03-30):
在此定下目标学习Pspice,勉励自己,长期更新。

楼主:
直流分析

好不容易画好了图纸,竟然出错,纠结ing。。。。。
查错中。。。

**** 03/30/15 22:53:56 ***** PSpice 16.6.0 (October 2012) ***** ID# 0 ********

** Profile: "SCHEMATIC1-1"  [ E:\TDDOWNLOAD\1-pspicefiles\schematic1\1.sim ]

 ****     CIRCUIT DESCRIPTION

******************************************************************************

** Creating circuit file "1.cir"
** WARNING: TH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FILE MAY BE OVERWRITTEN BY SUBSEQUENT SIMULATIONS

*Libraries:
rofile Libraries :
ocal Libraries :
rom [PSPICE NETLIST] section of D:\Program Files\Cadence\AppData\Roaming\SPB_Data\cdssetup\OrCAD_PSpice/16.6.0/PSpice.ini file:
.lib "nom.lib"

*Analysis directives:
.OP
.OPTIONS ADVCONV
.PROBE64 V(alias(*)) I(alias(*)) W(alias(*)) D(alias(*)) NOISE(alias(*))
.INC "..\SCHEMATIC1.net"

**** INCLUDING SCHEMATIC1.net ****
ource 1
R_R1         N14621 N14737  3.3k TC=0,0
R_R2         0 N14612  1.3k TC=0,0
R_R3         N14722 N14737  33k TC=0,0
R_R4         0 N14722  10k TC=0,0
C_C1         0 N14612  50u  TC=0,0
C_C2         N14795 N14621  10u  TC=0,0
C_C3         N14722 N14758  10u  TC=0,0
R_R5         0 N14795  5k TC=0,0
Q_Q1         N14621 N14722 N14612 Q2N2222
I_I1         N14758 0 DC 0Adc AC 0Aac
V_V1         N14737 0 12Vdc

**** RESUMING 1.cir ****
.END

ERROR(ORPSIM-15142): Node N14758 is floating
***************华丽丽的昏割线**************************
问题二:I1是个什么东东?Aac and Adc是什么意思?

楼主:
这个应该比较有用

楼主:
哎,纠结,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电流是负值???想自己学的东西好难啊

MLD

网友(2015-07-12):
引用 楼主:
哎,纠结,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电流是负值???想自己学的东西好难啊

呵呵,这个问题我前面也问过了,流出为负流入为正

网友(2015-09-10):
    有资料分享一下呗

网友A:
这个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MLD

网友(2015-10-10):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的什么软件啊

    与楼主一样是 pspice 、、、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纠结,为什么我仿真出来电流是负值???想自己学的东西好难啊

不会是负值,电流方向总是从节点(N001)流向节点(N002)的(大学课程里)、、、呵呵!

楼主(2015-11-26):
    做了一个延时电路,仿真出来发现电容放电这里好奇怪撒,怎么到后面就不动了呢?

楼主:
    仿真另外一个电路玩玩撒,生活还是需要一点娱乐滴

楼主:
一个计时电路

楼主:
这里保存点仿真结果好方便呀,而且还可以分享给大家低压保护电路

楼主(2015-12-30):
纹波检测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大电路

请教下,这里的信号源需要做什么操作吗?怎么我照你这样的电路出来后,各分支的电压值是一样的,但是仿真出来的波形却是直流的,就连信号源端的波形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里的信号源需要做什么操作吗?怎么我照你这样的电路出来后,各分支的电压值是一样的,但是仿真 ...

把你的图发来看看

网友(2017-08-16):
    貌似以前有个台湾人写了个入门的书挺不错的。

网友(2018-02-01):
    要做仿真,其实要原理精通,不然仿真毫无意义

网友:
    这个有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