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ckage cannot be split

楼主(2015-03-31):
这是什么情况,请解决方法。

网友:
發生錯誤是在建庫的時候? 還是畫原理圖擺放零件的時候發生錯誤? 請將發生過程說清楚。

网友:
他这已经是分裂元件了吧

网友A:
打开器件封装,给每个PART都添加属性SPLIT_INST  值为TRUE 保存后重新执行分割即可

网友(2018-07-02):
引用 网友A:
打开器件封装,给每个PART都添加属性SPLIT_INST  值为TRUE 保存后重新执行分割即可

按您的方法解决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