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rgro16.6器始终高亮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在16.0的时候,在hdl原理图中点击器件,pcb高亮所选器件,在pcb再点击就取消高亮。现在在16.6版本中这个功能没有了,而且在原理图中取消所选器件也不能取消pcb中器件的高亮,每次都要手动去取消,比较麻烦。不知道要怎么设置才能像16.0那样,谁知道王能告诉下。

网友:
你确定在原理图中点击一下器件,在PCB中元件就会高亮?      我们这边一般是这样操作:现在PCB中选择高亮命令(并选好要高亮的是net还是symbol)——返回到原理图中点击要找的对象——返回PCB中对应的Cline和元件就会高亮。。如果想取消此过程中产生的高亮对象,就用取消高亮命令。。你说的功能,15.7和16.3亲测不支持。

楼主:
这个功能在通过原理图在pcb中寻找器件很方便。16.0版本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寻找网络也方便。16.0中pcb取消高亮就是再点一下就行了,16.6中我只能通过取消高亮命令来取消,没有以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