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P17.0破解

楼主(2015-03-31):
附件是allegro 17.0的破解,和旧版本流程差不多,有几个BUG需要稍微规避一下,感谢TANKER给我们带来的福利。程序没经过完整验证,可能会有BUG,用于设计请谨慎。供大家学习用,切勿用于商业。注:新的pad designer不错

发现几点,旧版本的skill可能无法支持,目前发现agilent ads和ansys的插件都不能运行,需要64版本的ctx文件,这个只能靠新的ads和ansys支持才行。eda365的插件也无法使用,并且,设计更新到17.0后是无法退回16.6的,切记。

注明:把cadence\SPB_17.0\tools\bin\orSimSetup64.dll拷贝出来再运行toolspubkey.bat,之后放回去,否则仿真用不了。

网友A:
    哎呀呀,来尝鲜了,多谢大神。PCB和原理图都可以用吧?其他不要求 ^^

网友:
    谢谢大神,尝个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呀呀,来尝鲜了,多谢大神。PCB和原理图都可以用吧?其他不要求 ^^

    全部可以,并且增加了之前没有的license

网友:
    吃螃蟹试试看

网友:
    速度值得赞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有不

    资源区自己找找,百度网盘

网友:
    楼主为中国的科技事业造福了

网友:
    如果没有破解 科技绝对没有如今这么多彩!

网友C:
我lic换了,license manager装了新的,17.0不可用,切换到16.6可以的,不像楼主说的16.6回不去了,不懂为啥

网友:
win7 64位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lic换了,license manager装了新的,17.0不可用,切换到16.6可以的,不像楼主说的16.6回不去了,不懂为啥

设计打开保存后就回不去16.6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lic换了,license manager装了新的,17.0不可用,切换到16.6可以的,不像楼主说的16.6回不去了,不懂为啥

你17不能用是怎么报错的?如果什么都不能用,建议你检查下你的license server,打开lmtools,尝试stop和start几次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17不能用是怎么报错的?如果什么都不能用,建议你检查下你的license server,打开lmtools,尝试stop和s ...

就是提示的没lic

Licenses in Use Report

--------------------------------------------------------------------
No license Allegro_Package_SI_L_II available

重启过多次了,切换到16。6又能打开。

我再重装下LicenseManager试试。

网友C:
重启N此lmtools中的stop和start,终于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启N此lmtools中的stop和start,终于成功了

OK了就行,感觉这个版本改动并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OK了就行,感觉这个版本改动并不是很大

是哦,愣没看出啥区别来

网友:
厉害,动作真快

楼主:
必须快啊,不然用的人少了,补丁都找不到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不太喜欢allegro的库管理方式,零碎文件太多。

网友:
    多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软件有不

    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7143-1-1.html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感謝樓主大大提供的嘗鮮版方法..
    找個時間來給他試用看看唄!!

网友:
    顶礼! 膜拜啊!

网友:
    好失望,就像把操作系统从xp换成vista了一样

网友D:
    我装了,输出STEP后就出错

网友E:
    GXL是不是不能用?

网友:
    感谢版主,辛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XL是不是不能用?

可以用的,加了新的license,比16.6的更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装了,输出STEP后就出错

    最好试下不同的板子,因为我这边导出并没有报错或退出

网友:
    非常感谢大神了~~

网友F:
按方法没有破解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解决一下吗?感谢
    os:win7 x64系统为全新安装

破解第5步:
生成的license.txt文件,User为计算机名

第6步

    第8步

破解结果,打开Design Entry CIS

    打开PCB Editor

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另,没有发现以下文字的目录及文件
    解决方法,打开HOME目录,及SPB_Data\pcbenv,删除license_cache_allegro_17.0.txt此文件路径为:User表示当前用户名
C:\Users\User\AppData\Roaming\SPB_Data\pcbenv

修改后NO,为YES

最后按16.6的破解顺序,破解成功

    破解第8步:
8、打开Cadence\LicenseManager\lmtools,跳转到START/STOP/REREAD页面,点击stop server,然后选择start server。从新读取license并建立服务
需,指向刚生成的license文件,再保存

破解成功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好试下不同的板子,因为我这边导出并没有报错或退出

有没有17的pcb导出低版本的方法?  这个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按方法没有破解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解决一下吗?感谢
os:win7 x64系统为全新安装

    你可以查看下license。dat文件,这个是导入license后在license manager里面自动生成的文件,把引号去掉,有的机器如果使用引号就没法找到服务,有的是可以的,这个很奇怪,你可以直接用16.6的license文件,只是里面会缺少几个license feature,某些功能用不了。注:其实16.6的license里面没有引号,到了17.0后里面就有了,主要是让大家用新的license以使用更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