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如何使用示波器测试波形做外部激励源进行EMI辐射分析

楼主(2015-03-31):
2014-12-26恩硕科技HFSS

概述:
siwave支持将外部激励源(示波器测试的实际波形)输入作为信号激励来进行远场辐射仿真,从而使得仿真结果更加接近真实情况。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SIwave使用外部激励源做远场辐射仿真的方法。
1.外部激励源波形文件处理:
SIwave在做远场辐射仿真时仅支持外部频域波形激励,而目前常用的示波器测试波形一般都是时域波形,因此这里我们需要借助Ansoft Designer软件将外部时域波形做FFT变化得到频域波形。该部分操作具体如下:
A.将外部波形存储为.CSV格式波形文件;
B.利用Excel,编辑时域的.CSV格式波形文件以匹配Designer的CSV格式文件格式。Designer软件的CSV格式文件默认时间都以S为单位,电压幅值都以V为单位,因此用户需要对外部CSV文件进行格式编辑以匹配这个要求。此外,Designer默认CSV文件的第一列为横轴,第二列为纵轴,第一行为各轴的文件标注,单位以[]表示,如下图:
C.打开Designer,新建一个Circuit工程:
D.在Result中新建一个Report文件:
E.在Report文件中导入编辑好的.CSV波形文件:
至此,我们完成了外部时域.CSV波形的导入。接下来,我们将该波形进行FFT变换,得到频域波形。
2.时域波形FFT变换:
A.在Designer里面增加一个V_PWL的激励源,在输出端增加一个Port,设置一个瞬态分析仿真,电路图如下:
B.将刚才处理好的.CSV波形文件链接到V_PWL激励源,此时需要将.CSV文件中的第一行轴标删掉,设置如下图:
C.运行Transient Analysis,选择频域Report;因为一般示波器输出的波形时间周期不会太长,因此FFT之后的带宽都很窄,这时可以通过调整Report界面的频点点数来扩展带宽到你需要关注的频段:
D.将该FFT以后的频域波形Report为数据表格:
E.将表格的参数单位改为国际标准单位(Hz、V、V),操作示意如下:
F.将所有单位都改好以后Export成.TXT格式文件保存,等待SIwave调用。如下图:
3.SIwave调用Designer转换后的外部激励源数据:
在SIwave软件里面的在激励源位置增加一个电压源,编辑此电压源属性,如下图:
至此,我们就完成了SIwave对外部输入激励源.CSV文件的调用。
总结:
通过上面的各个操作过程,SIwave可以导入各种真实的测试波形作为板上的信号或噪声激励,从而得到真实的系统PCB对外辐射情况,为系统的EMC设计提供可靠的仿真保证。

网友:
实际上,还要在还要在频谱最开始的抬头添加Source_resistance XXX。另外designer导出的FFT频谱可能需要修改频率,因为可能出现XXX.01 Hz这样的数据。

楼主:
xxx.01 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xxx.01 会有什么问题?

.001Hz这样的CSV或者txt SIwave不能做为frequency dependent source读取。会提示格式不正确。

网友(2015-12-24):
    谢谢分享,看不到图片

网友(2017-11-08):
    :victory::victory::victory::victory:

网友(2019-07-27):
    感谢分享,图片看不到了,请问有相关文档吗?

网友(2020-10-12):
    SIwave中的V_PWL激励源怎么设置啊? 为什么我的总是提示有错误信息?  能帮忙解答下吗

网友(2021-12-09):
    你好,为啥我在近场仿真时总是提示memory access vio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