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功率测量求助

楼主(2015-03-31):
本人想设计一个测量射频发射和接受功率的电路,上图的方案可以吗?
这里的发射和接收用一个天线  有没什么更好的方法 ?
这里的定向耦合器太多了 插入损耗有点大   那位大神给点意见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那位大神顺便推荐本书或是其它的

网友:
貌似可以,精度要花点心思。
天线能分开最好,收发开关控制。
最好的参考资料就是MAX2016的应用笔记

楼主:
谢谢Xuxingfu的回答  这个应用是有50米的同轴电缆到天线
如果是双天线太麻烦了   这个设计是用在RFID上的  需要发射端一直发送信号给标签提供能量的
所以收发开关好像不行
版主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
RFID感觉好难啊?
版主有什么好书推荐下吗?
感觉自己的设计没有个体系,感觉心里没有底?

楼主:
怎么没人回帖子了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