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层pcb如何设置

楼主(2015-03-31):
8层pcb如何设置

网友A(2015-09-09):
8层我常常做:TOP/GND/L3/GND/VCC/L6/L7/GND/BOT   也可以TOP/GND/L3/L4/VCC/GND/L7/BOT

网友:
引用 网友A:
8层我常常做:TOP/GND/L3/GND/VCC/L6/L7/GND/BOT   也可以TOP/GND/L3/L4/VCC/GND/L7/BOT

不好意思,说错了。是TOP/GND/L3/VCC/L5/L6/GND/B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