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使用hspice仿真DDR3

楼主(2015-03-31):
请问有没有人 使用hspice仿真DDR3?  1:由于只有文本方式,故ddr SPICE模型内各个PIN要知道是什么意思,再去设置,是难点

2:还有 就是 有没有必要去使用SPICE模型去run DDR3,为了那更好的精度?

3:spice仿真的到的SSN 结果,应该更准确。

网友:
spice是电路仿真工具,计算精确,ddr3仿真看你仿那块,时序,信号完整性,串扰还是啥。

网友A:
我现在基本用hspice仿完整性这块 时序和串扰还没有用hspice仿真过 求指教

网友(2015-05-01):
这个应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处理吧,不是一句简单的需要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更高的精度,那肯定采用spice比较靠谱,如果精度不是太高的话那就没必要了;

网友:
等过半年再来评论

网友(2015-06-02):
不错可以参考

网友(2017-10-10):
楼主搞定了吗?交流学习一下

网友(2022-07-27):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基本用hspice仿完整性这块 时序和串扰还没有用hspice仿真过 求指教

这块要仿真DDR 要怎么弄 有没有文档指导一下啊

网友(2023-06-25):
这个帖子要沉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