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规则设置里面怎么导入时间 的 pin delay

楼主(2015-03-31):
allegro规则中pin delay有ns\mil单位,请大神帮忙怎么导入ns数值的pin delay.

网友:
    直接输入命令:pin_delay in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谢谢,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谢谢

网友:
    把单位设置成时间单位,再导入ns的数值。

网友(点评):
一般的板子需要做pin delay么?谢谢~

网友B(2017-12-23):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但是约束管理器里面是 ns或者mil 单位的,可以直接ps导入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约束管理器里面是 ns或者mil 单位的,可以直接ps导入吗,,

.......你下了附件就发现里面就是ps的,会自动转的

网友(2018-08-03):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谢谢,学习

网友(2019-05-14):
引用 网友A:
    .......你下了附件就发现里面就是ps的,会自动转的

请教下 自动转换 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系统会自动识别转换,比如等长你设置的单位是mil,而pin delay单位是ps,系统会自动将ps转换成mil。

网友(2020-04-15):
引用 网友A:
一样的啊,给你一个参考文件,这个我用过,肯定是可以的。

    可以下载了么,我好像还是不行

网友:
    不是在规则管理器里设置吗?

网友(2020-07-26):
    威望不够,我去。。。

网友(2022-06-09):
    ns和mil可以换算后导入

网友:
    没威望啊安安安安安安,我要威望威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