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差分晶振推荐

楼主(2015-03-31):
现在要用差分LVDS的晶振,66.667MHz,2.5V或3.3V供电。+-100ppm,只需一路。尽量不要编程的

网友:
小日本的挺多的,EPSON、TDK,京瓷貌似都有。

网友:
IDT官网上有很多~~~很多都是支持HSCL和LVDS两种的

网友:
武汉海创ZA77系列的  要不就是EPSON的也可以  TDK的也可以 不过TDK据说有很多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