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收发和LED闪烁

楼主(2015-03-31):
我想请问大家,如果我在串口发送和接受端,各加两个led等用来指示数据的收发,是不是只要在数据线上并联一个led灯和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我建议 不要这么干~~~~

什么东西完成什么事情,不要牛头VS马嘴

网友:
没这么干过,如果有人实践过  出货量达到了10K以上 那你就跟着干吧,这事情 我觉得不太靠谱。

网友:
我倒是觉得可以这麽干,如果你的TTL电平的话。老姚在他的MCU的规格书里面就这样写的,

网友:
很有想法嘛。有点意思。理论上应该可行!

网友A:
这个IO驱动能力要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IO驱动能力要大啊

很小的,而且是灌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小的,而且是灌电流。

en

楼主:
好吧,那就这么干试试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想法,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过了。结果是不可行,现象是单片机与PC不能通信,不能下载程序到单片机。。。把LED拿掉后,立马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想法,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过了。结果是不可行,现象是单片机与PC不能通信,不能下载程序到单片 ...

所谓 各司其职,越权始终不好~~~><#

网友:
如4楼所说  按照那个图那样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个想法,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做过了。结果是不可行,现象是单片机与PC不能通信,不能下载程序到单片 ...

那是你的参数没有设好。我现在都有这么做,一点问题都没有。

当然,如果你的串口速度跑得非常非常快了,影响肯定会有,但是跑115200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
LED要挑高亮度,If要小到1mA就可以亮,設計限流電阻要選大一點,這樣基本上就可以直接並聯LED於RS-232的Tx/Rx信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