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immy and 大神们求救!router转layout文件没了----已经解决,勿回复

楼主(2015-03-31):
文件从layout中转到router里面允许设计,但是保存后转不回layout,layou是空白画面。保存之后关掉router,在layout里面打开文件,显示图示错误,文件已经坏了,请问怎么把文件恢复好,可以在router里面走线呢?试过导出asc之后在导入新建pcb,依然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A:
可以打開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打開呀!

你没有注意看我的描述  layout中是可以打开,你试试关联到router之后拉一两跟线在关联到layout,看看出现什么问题,软件挂掉没?

网友:
导出低版本的ASC后,再重新导入。

数据库有问题。

网友B:
既然已经解决,请LZ公布结果呀!
是4L的方法?PADS三法宝之——导出再导入?

网友:
看看。。。神马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解决,请LZ公布结果呀!
是4L的方法?PADS三法宝之——导出再导入?

是呀,导入再导出的时候,选择少一点,有些没必要选的可以不选,就ok了

网友:
    還有這種問題的哦,學習了

网友(2015-06-02):
    我也遇到过,重装了软件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已经解决,请LZ公布结果呀!
    是4L的方法?PADS三法宝之——导出再导入?

    请教一下,什么是PADS三法宝? 是哪三个? 谢谢!

网友:
    我试了,没任何问题
9.5精简版

网友:
    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新问题 也是新知识 学习了 感谢LZ

网友(2024-05-17):
引用 楼主:
    你没有注意看我的描述  layout中是可以打开,你试试关联到router之后拉一两跟线在关联到layout,看看出现 ...

    我现在也遇到,仅仅是这个文件才这样,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