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电路中电位器的地脚与外壳应该怎么接地比较好?

楼主(2015-03-31):
音频电路中电位器的地脚与外壳应该怎么接地比较好?

网友:
按照道理,应该是与外壳隔离,实际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网友:
加磁珠行么?

楼主:
谢谢,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外壳不一定接地,很多只是固定作用,不设计电性能,具体要看需要和规格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