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询一条Net的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呢?

楼主(2015-04-01):
    对于给定的一条Net,要怎么样才能查询到它的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呢?

网友A:
    每個線段(Segment)有startEnd屬性,但net應該沒有,我想可以是到某個pin,那就可以用pin的位置作為終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個線段(Segment)有startEnd屬性,但net應該沒有,我想可以是到某個pin,那就可以用pin的位置作為終端

    如果一条Net只连接两个Pin,应该是可以用Pin的位置作为终端吧。但是如果一条Net上面连接三个或者多个Pin,那该怎么判定其中的两个Pin就是Net终端呢?

网友B:
    针对NET,理论上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就是NET中最长的PinPair所对应的PIN坐标。使用axlDBPinPairLength函数循环找出NET中最长的PINPAIR。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针对NET,理论上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就是NET中最长的PinPair所对应的PIN坐标。使用axlDBPinPairLength函数循 ...

    版主方法好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针对NET,理论上起始坐标和终点坐标就是NET中最长的PinPair所对应的PIN坐标。使用axlDBPinPairLength函数循 ...

    我对PinPair了解的比较少,但是我查询Net的属性时候发现Pinpair为nil呀?

    Skill > car(axlSelectByName("NET" "EXP_A_TXN_13_C"))->??
    (unplaced 0 rpd nil isBundled
        nil scheduleLocked nil xnet dbid:339447208
        diffpair dbid:339935344 bus dbid:341034352 ratsnestOn
        t unconnected 0 ratsnest
        (dbid:362327808)
        ratT nil pinpair nil prop
        propList:270647344 readOnly t objType "net"
        name "EXP_A_TXN_13_C" nBranches 1 branches
        (dbid:350116360) parentGroups
        (dbid:339935344 dbid:341034352)
    )

    Skill > car(axlSelectByName("NET" "USB_P10"))->??
    (unplaced 0 rpd nil isBundled
        nil scheduleLocked nil xnet dbid:339436624
        diffpair dbid:340613264 bus dbid:341039976 ratsnestOn
        t unconnected 0 ratsnest
        (dbid:362263728 dbid:362263856)
        ratT nil pinpair nil prop
        propList:270647368 readOnly t objType "net"
        name "USB_P10" nBranches 1 branches
        (dbid:361623968) parentGroups
        (dbid:340613264 dbid:3410399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