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处理声音才能让喇叭输出的声音显得柔和

楼主(2015-04-01):
如题。突然听到一个关于声音尖锐和柔和的说法,一般对于音频设备,需要如何来处理呢?谢谢大家!

网友:
你可以试着了解一下音腔

网友A:
加上 Equalizer 功能。

网友B:
    跟软件关系很大

网友:
    这个不好说
    如果是语音芯片的
看有没有这个功能了

网友:
    加RC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软件关系很大

跟软件哪些方面的参数有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 Equalizer 功能。

非常感谢,先去了解了解!

网友:
    和功放的频响,喇叭的频响,前后音腔大小都有关系。

网友:
    和音源,功放,喇叭,喇叭的外壳等参数均有关系。仅仅说尖锐和柔和,怎么分析啊。

网友:
    楼上的都是正解

网友(2015-05-17):
    滤波器,功放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