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HFSS仿真求助

楼主(2015-04-01):
HFSS在仿真大的板子,pcb上的走线比较长的时候,通常需要手动设计网格,仿真的结果才会比较准确。
不知道怎么设置的,问下大牛,期待解答。

网友:
弧形,过孔区域加密就可以了。
选择surface还是其他根据自己需要。具体看help文件。

网友:
用wave port仿真会准确很多。
https://www.eda365.com/thread-66787-1-1.html 阿笨的贴里写的很清楚。

楼主:
多谢2位版主

网友:
手工加密网格,对微带走线加密,其他地方自适应剖分四面体网格即可。

网友A:
@shark 版主,能否提炼一下为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shark 版主,能否提炼一下为什么啊

和测试的比较的,美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