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中的导线删除不了了??

楼主(2015-04-01):
哪位大神可以告诉一下什么原因呢》????

网友:
应该是一不小心修改了默认设置,是选不中了,然后无法删除,复位一下默认层设置。

网友A:
可能是你的grid设置的问题,因为你扑捉不到,所以删除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你的grid设置的问题,因为你扑捉不到,所以删除有问题

好的,我自己再搞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