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关于SIWAVE里仿真那个表面粗糙度suface roughness

楼主(2015-04-01):
关于siwave里仿真那个表面粗糙度suface roughness,设置值多少才正确,仿真了2个比较,差别不大。

网友:
那玩意只是个摆设吧。

网友:
这个要看你使用的是什么样的铜箔,有的是1um多,有的是2um多,也有的4um多。。。。。。

网友:
Hammerstad model
则设置为1 microns rms top and bottom,大部分PCB厂商目前的约为4microns peak to peak surface roughness
Huray model
半径建议设置成0.5 microns  6~8 ratio ,原因同上。你也可以把半径设小,ratio设大来满足精度,但是相应的复杂设计仿真时间会大大增加。

网友:
差别主要在损耗上

网友A:
SIwave仿真粗糙度有点扯,虚假的功能,别那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SIwave仿真粗糙度有点扯,虚假的功能,别那么认真

多谢版主。

网友(2016-02-18):
引用 网友A:
SIwave仿真粗糙度有点扯,虚假的功能,别那么认真

你好,请问有什么工具仿真粗糙度比较靠谱呢?

网友:
考虑粗糙度的影响和不考虑粗糙度的影响相差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考虑了粗糙度之后,是将粗糙度设置为1um或是设置为1.5um,这个差距就不那么大了

所以,需要考虑粗糙度,然后将粗糙度设置为一个一般的值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