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Allegro Sigrity Speed2000能否直接用brd仿真

楼主(2015-04-01):
好像可以直接打开brd,能否直接仿真呢

网友A:
有个转换工具,相当于直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转换工具,相当于直接仿真。

还是要转换成spd格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转换工具,相当于直接仿真。

试了下用spdlink可以直接把brd转到spd

网友:
集成度的问题,还是需要使用spd文件,所以转换好之后在用speed2000打开

网友(2015-06-02):
直接在打开处选择文件类型为BRD就可以自动转换并打开了…转换个啥……

网友:
目前的版本,直接打开实际上还是在后台自动转换成spd了

网友:
直接就打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