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版图打孔的问题

楼主(2015-04-01):
徐老师,请教一个问题,下图为一个LC分立器件和微带线组合成的版图,打孔时遇到了问题,在焊盘上打孔后网络鼠线依然还在,这是什么原因?哪个地方没有设置好么?

网友A:
网络鼠线依然还在,没有关系的,不影响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鼠线依然还在,没有关系的,不影响仿真的。

但仿真出来的曲线跟原理图完全不一样,我怀疑是不是孔没打好或者其他设置的问题。
注:这里设计的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楼主:
点击版图仿真后,只有微带线被蓝色线框包围,LC元件并没有包围进去,这样有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络鼠线依然还在,没有关系的,不影响仿真的。

点击版图仿真后,只有微带线被蓝色线框包围,LC元件并没有包围进去,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A:
你的图有问题,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有问题,显示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有问题,显示不出来

我设计的是一个带通滤波器,原理图采用了LC分立器件和微带传输线结合的方式,其中LC分立器件用的是MURATA的元件库,导版图之后还要将LC的元件封装导入进版图吗?

网友:
网络鼠线是什么?这个会影响仿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