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射频问题

楼主(2015-04-01):
大家好,一直在做的CC1101的射频电路困扰了好长时间,做了两版,都是两层板,效果都不太好,第二版明显比第一版进步一些,但通信距离还是挺近的,在此请教论坛中的高手指点一二。

顶层

顶层

底层

底层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A:
从你Layout看布局没有多大问题,看看参考板 走线阻抗有点不对,可重点调试一下匹配电路啊(可能性比较大)
或者看看软件,晶振,电源等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Layout看布局没有多大问题,看看参考板 走线阻抗有点不对,可重点调试一下匹配电路啊(可能性比较大)
 ...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阻抗匹配怎么调试呢,这块板子做的是两层板,厚度1mm,之前查资料理解,是做的太厚了。另外我只进行过简单的匹配阻抗计算,怎么对这方面进行调试呢,期待你的回答

网友:
电感电容换下值测试一下,比如10PF 换成5PF看看。巴伦差分两个相等值记得一起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Layout看布局没有多大问题,看看参考板 走线阻抗有点不对,可重点调试一下匹配电路啊(可能性比较大)
...

另外,可以肯定的是软件不会有问题,同样的代码,在别的433M模块上,通信距离就比较远的。

网友A:
那可以做一个和TI一模一样的板子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可以做一个和TI一模一样的板子先

谢谢,我先想办法测一下

网友B:
C7、L1与L4、C6这两根芯片出来的信号线走差分线;L2、L3、C10、J3这之间的阻抗匹配尽量做成50欧;软件控制输出单载波最大值调试 L2、L3、C8、C9、C10的值,直到输出功率达到+12 dBm或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B:
C7、L1与L4、C6这两根芯片出来的信号线走差分线;L2、L3、C10、J3这之间的阻抗匹配尽量做成50欧;软件控制 ...

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但阻抗匹配怎么调试呢,这块板子做的是两层板,厚度1mm,之前查资料理解,是做的太厚 ...

其实巴伦周边你可以改电感,我一般调试AP不会调节电容 你阻抗控制在多少 可以根据阻抗匹配去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巴伦周边你可以改电感,我一般调试AP不会调节电容 你阻抗控制在多少 可以根据阻抗匹配去调节!

谢谢,我好好看看

网友:
如果有仪器的话,先在仪器上看看你模块的发射功率和接收灵敏度有多少,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D:
我估计你的问题是芯片底部的大焊盘没有接地,这个错误犯的太明显了。这块如果不接地,对通信距离有很大的影响,我不知道你布板之前又没有仔细的看layout说明,芯片底部那么大一块接地焊盘你也没有弄清楚是干嘛用的啊,还在芯片底下走线,你真是太有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估计你的问题是芯片底部的大焊盘没有接地,这个错误犯的太明显了。这块如果不接地,对通信距离有很大的影 ...

你的估计不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估计不准

那有查出来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E(2016-08-23):
楼主 您方便把您的QQ号告诉我下吗,我最近也在做CC1101这一块,有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网友:
最近CC1101这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 您方便把您的QQ号告诉我下吗,我最近也在做CC1101这一块,有问题想请教请教您

我好久没做CC1101了,其实那个电路,阻抗控制好就行了,当时出现问题,和阻抗关系比较大。肆陆零陆幺柒叁零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