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打孔问题

楼主(2015-04-01):
刚刚发现一个问题,我在pads里设置6\10的盲孔,打出来后,我就测量了一下孔径是不是6mil,结果发现孔径是9mil,求大神帮忙解释一下原因?
(我在想是不是软件把过孔的孔壁考虑进去了?制作完成后是6\10)

网友A:
1,设置是否正确
2,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3,无图无真相

网友B:
    Drill oversize 这个地方默认是3mil  所以显示的时候就会比实际大3mil  随便说一句  你确定你的那过孔板厂能制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设置是否正确
    2,测量方法是否正确
    3,无图无真相

8\18的孔,详情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ll oversize 这个地方默认是3mil  所以显示的时候就会比实际大3mil  随便说一句  你确定你的那过孔板厂 ...

在快捷做,应该可以的,快捷的技术还是很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rill oversize 这个地方默认是3mil  所以显示的时候就会比实际大3mil  随便说一句  你确定你的那过孔板厂 ...

    需要把3改成0吗?  让他跟设置的一模一样。   我在想这个是不是考虑了生产孔的镀铜孔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