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CB只显示了过孔的钻孔,怎么设置显示出过孔的焊盘?谢谢

楼主(2015-04-01):
谢谢各位。怎么设置显示出过孔的焊盘?如图。

楼主:
这个问题很是奇怪,以前没遇到过。
灌完铜之后是下面这样的。请各位大侠支招了,谢谢!

网友:
这应该是没有显示过孔吧,你试一下,在菜单栏单击 tool / options 选项,弹出options窗口,选择routing子项,options子栏里有个 show drill hole 前打上勾就可以。

楼主:
谢谢jimmy版主,谢谢各位。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