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TP4054充电IC的一大问题?

楼主(2015-04-01):
本人用4054作为充电管理IC也有两年了,最近发现如果充电IC后面不接锂电池,只接一个消耗50mA电流的负载时, 假如图中红色B处,   BAT电压只有1.3V, 竟然无法给负载供电
如果BAT不接负载,悬空时为4.2V.

也就是说为什么不能用4054直接给负载供电?查看了规格书之后,认为应是处于涓流模式,
各位大神的想法呢?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IC先判断一下电压,电压太低的话认为电池过放有故障,所以先进行涓流充电,等电压冲到正常值后再进行大电流充电呢?不是大神,纯属推测。如有雷同,纯属巧合,如有错误,概不负责。

网友:
去查一種叫 PowerPath 的充電 IC 架構(踢哀有一大堆),會把電池和系統隔開。

沒有電池或電池電量過低時,系統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A:
踢哀(TI)PowerPath 充電哀西 bq2407x

网友:
还是TI的好用,BQ系列的,小米用的BQ24086

网友:
因为他不是LDO芯片所以不能直接接负载。

网友:
不是IC的问题,可能你还没完全读懂IC的性能吧,你要给负载持续供电50mA,R3=20K才是合理的,还有输出的电容一定要靠近IC,VCC脚跟BAT脚用个104电容接起来

网友:
充电管理都会先检测电池是否存在,才进入是否充电的程序

网友:
估计是要先判断负载是多少V,然后决定怎么充,因为早前我做过一个电路,就是在4056后面串一个二极管接电池,然后得到的结果是很小的电流。无法充电。

网友:
BQ24296/BQ24297 可以達到3A,還有 OTG 輸出 0.5A 功能。不錯喔~~~

爛公司使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踢哀(TI)PowerPath 充電哀西 bq2407x

大神,多谢你的热情回答及提供那么好的参考资料,Power path 解决了电池电压低及无电池的情况, 关于TI Power Path方面的,之前确实不了解,平时多使用国内的的充电IC。

网友:
如果BAT不接负载,悬空时达不到4.2V,是不是可以认为芯片已经损坏了?

网友:
长知识了,充电ic确实会管理充电电流和电压。手机充电会经历小电流,恒流,恒压,和涓流。

网友:
    这么简单的问题,本来充电IC就不是用来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