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第一方网表导出device格式如何设置?

楼主(2015-04-01):
请问,在orcad原理图用第一方输出网表时,device总是字节叠加,如何设置,让其不要叠加,只等于其device值。因为我们公司现在的封装创建时IC没有添加VALUE值,只添加了DEVICE值。这样有利于出电装图。谢谢啦

网友:
你試試看修改Allegro.cfg裡面加入下面
DEVICE=Device

其中大小寫的Device為Orcad裡面

网友:
最好問公司同事為何要用device卻不用value?既然用了device就要有配套措施,這可不是一般外面人可以理解和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