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稳压为什么不能正常工作?

楼主(2015-04-01):
电阻分压然后接给JRC2761供电,输入电压为27V,串联1.2K电阻,然后并接12V的稳压管,输出给到JRC2761供电,为什么稳压管老是工作不正常??按照稳压管工作的原理,最小要5MA左右才能稳压,JRC2761工作电流为2MA,将分压电阻上电流设置成10mA,计算出分压电阻值为1.2K,但奇怪的是稳压管不工作在稳压状态,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把图贴出来吧,通过你的描述我实在想象不出你的电路图

网友:
那可能是不止2mA,你电压低了,还是高了?

楼主:
找到问题了,稳压电路原理没问题,JRC2761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