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文件转换成allegro

楼主(2015-04-02):
1)把protel PCB文件另存为Protel PCB 2.8 Ascii格式,
2)用orcad Layout把这个文件import(Import -->protel PCB) ,将会得到一个.max格式的文件。
3)用Orcad Layout to allegro转换程序 (max to brd file conversion)转换即可。

网友:
晚上试试看

网友A(2015-05-14):
能截图详细说明一下吗?我试着打开Orcad Layout,直接就是要input .max文件。这个文件是如何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截图详细说明一下吗?我试着打开Orcad Layout,直接就是要input .max文件。这个文件是如何生成的?

他说的Orcad Layout。是ORCAD的原配PCB软件,先用那个导入保存成MAX。才能用Orcad Layout 转换ALLEGRO这个小软件。
旧版本ALLEGRO才有。
你打开的是Orcad Layout 转换ALLEGRO软件,你只有楼主说的3.没有2。说明你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