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梯孔,锥形孔相关知识及设计注意事项,欢迎补充

楼主(2015-04-02):
阶梯孔,锥形孔相关知识及设计注意事项
锥形孔
1,相关描述方式:
  锥形孔(喇叭孔),锥口孔,英文描述:Countersink /countersunk / C-sink
2,通常做法:先钻小孔,再钻大孔
3, 相关图示:
“D”表示大孔直径;“h”表示深度;“d”表示小孔直径
4,锥形孔的相关控制参数:角度,大孔孔径,小孔孔径,锥形孔深度,方向。
在文件标注时需要提供大孔孔径,小孔孔径,深度或角度,方向(Top Bottom)。
5,常用锥形钻刀规格(及图片):
直径:5.0、7.0、10.0mm;
角度:82°、90°、120°、 135°
阶梯孔阶梯孔
1,相关描述方式
阶梯孔,英文描述:Counterbore / C-bore
2,做法:先钻小孔,再钻大孔,以钻的方式底层会有角度,见下图。如要求平底,则用铣的方式制作
“D”表示大孔直径;“h”表示深度;“d”表示小孔直径
3,阶梯孔的相关参数:
大孔孔径,小孔孔径,阶梯孔深度,方向(Top  Botttom)

楼主:
设计注意事项

1,由于这些特殊孔在封装中无法体现,封装往往只提供了小孔尺寸,在设计当中铜皮和线到大孔间距容易忘记设置规则,而导致大孔离它们近。
2,在pcb文件未作标识此类特殊孔或标识不全都容易引起生产漏掉或作错。
3,标识示例(需标识大孔尺寸 小孔尺寸 大孔方向 深度 角度可以通过前面3项计算出来)

网友A:
正好有做过这样的孔,制板厂却没法做

网友B:
    这种工艺,板厂是否都可以做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好有做过这样的孔,制板厂却没法做

找大厂就可以作 小厂技术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板厂是否都可以做到呢?

大多数厂家可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大厂就可以作 小厂技术不行吧

    是啊。后面人家就直接在小孔上用钻头扩充了个大孔,完全没有锥形之形状了

网友:
    学习学习,目前还没有接触过。

网友:
    还没有接触到,学习了

楼主:
    喇叭孔计算工具,有需要的请发邮箱地址。

网友C:
    1006281287QQ.com,先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06281287QQ.com,先谢谢啦。

    已发送 请查收

网友D:
    这种孔也可以控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孔也可以控深度!

是可以呀 有说不行?

网友:
    请版主给我发一个工具试一试:yaotinglong@sina.com.
非常感谢啦

楼主:
    已发送 请查收

网友:
    阶梯孔,阶梯槽射频电路板经常会用到啊

网友(2015-05-24):
    @dzyhym@126.com 请问这样钻孔有哪些好处?是对信号完整性比较好还是其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 请问这样钻孔有哪些好处?是对信号完整性比较好还是其他的?

    作这样的孔通常是客户结构要求,可以将螺丝沉到板内,避免和其它位置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作这样的孔通常是客户结构要求,可以将螺丝沉到板内,避免和其它位置冲突。

    学习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 感謝

已发 请查收

网友:
    比较厚的背板上常用到这种安装孔

网友(2015-07-04):
    学习中,目前还没接触到!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喇叭孔计算工具,有需要的请发邮箱地址。

fengxiaosa1991@126.com 楼主能不能把软件发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不能把软件发下··谢谢

    已发 请查收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发 请查收

请教下具体标注的时候应该怎么弄,有人告诉我直接在outline上画出外径和内径然后标出深度就行了,是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下具体标注的时候应该怎么弄,有人告诉我直接在outline上画出外径和内径然后标出深度就行了,是么

请看 设计注意事项第3点示例

网友:
    感谢分享!
邮箱624420896QQ.com

楼主:
    已发送 请查收 邮箱少了个@

网友H(2015-08-16):
    这种孔问过了几个不是大PCB厂,做是可以做,但是价格比较贵,近1块一个孔,后面我们都是自己拿回来加工了一个,呵呵
我们加工的锥形孔主要是用来固定孔位,适用沉头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孔问过了几个不是大PCB厂,做是可以做,但是价格比较贵,近1块一个孔,后面我们都是自己拿回来加工了一 ...

有手工钻机是可以自己处理的 这个大厂好像不加价的吧 小厂就不清楚了

网友I:
    请问版主,这种孔一般什么样的板子才会有用到啊?从没接触过

网友:
    还从来没有见过在板子上有这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版主,这种孔一般什么样的板子才会有用到啊?从没接触过

客户有装配要求的板上(孔沉到板内) 主要看结构上是不是有这类要求 有的话客户会提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有装配要求的板上(孔沉到板内) 主要看结构上是不是有这类要求 有的话客户会提出来的

    哦,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喇叭孔计算工具,有需要的请发邮箱地址。

    362620900@qq.com    给我分享份呗!多谢了!

楼主:
    362620900@qq.com 已发送 请查收

网友:
    喇叭孔计算工具,感谢分享,发我一份咯!
Leese2002@163.com

楼主:
    Leese2002@163.com 已发 请查收

网友J:
    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种孔呢。这是非金属化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什么时候会需要用到这种孔呢。这是非金属化孔吧。

客户结构决定是否用  金属 非金属 都可以

网友K:
引用 楼主:
已发送 请查收 邮箱少了个@

能否给我一个,谢谢。wlmson@126.com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否给我一个,谢谢。

已发 请查收

网友(2017-01-22):
能否给我一个,谢谢“wancai955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