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G323-B模块无法启动,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楼主(2015-04-02):
MG323-B模块无法启动,帮忙看看什么问题,电源3.8V,在Pin67、Pin68接10nF的滤波电容后也不可以

网友A:
第一:这是GPRS模块吧,靠近电源需要大电容。最起码也是100uF以上的。
第二:整个原理图画得确实有些粗糙。可以稍微精细一点的。
第三:像这种所谓的无法启动,是不是UART什么都没打印出来?如果这个符号和封装第一次用的话,好好查查封装,第二个就是电源先测一测,复位信号给了没?还有你是怎么判断他所谓的没法启动的,是通过观察什么的?如果你是直接直流电源供电的话,你可以看看电源输出电流是多少,当下情况,UART通路是否OK,两边电平是否匹配?波特率是不是对的?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启动过程中,电压是否有跌落,一般gprs电压跌落3.5v以下就会停止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看下启动过程中,电压是否有跌落,一般gprs电压跌落3.5v以下就会停止工作了

电源没问题,串口通信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这是GPRS模块吧,靠近电源需要大电容。最起码也是100uF以上的。
第二:整个原理图画得确实有些粗糙 ...

模块工作了,串口通信还是不行

网友B:
两边串口的电平匹配不,软件那边两边串口定义没搞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边串口的电平匹配不,软件那边两边串口定义没搞反吧?

问题解决了,信号线上的串联电阻太小,导致复位信号不好,串扰电阻最好不要用0欧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