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怎样把BOTTOM层设成CM电气层

楼主(2015-04-02):
在学习层设置时,两层板的Bottom显示的不是CM电气层。求助各位大神指点下怎么设成CM电气层?

网友A:
你用的PADS是什么版本?

网友B:
    导出DXF在导入能解决这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PADS是什么版本?

大师我用的PADS9.5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DXF在导入能解决这问题

谢谢!我按你说的导出了但在导入还是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按你说的导出了但在导入还是一样

直接上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上文件吧

谢谢已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