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2007输出asc问题

楼主(2015-04-02):
大家好!pads2007输出powerPCB5.0版本asc文件时导入到powerPCB5.0里没有网络。只有元件,没有网络。报错的提示如下:

Reading file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wuzhenlv\桌面\B314V02.asc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81402500

381402500 90709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55185000

355185000 9294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52826000

352826000 857015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2607500

482607500 12852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93425000

493425000 65677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4980500

484980500 57113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41470500

441470500 7114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93442500

393442500 98000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81402500

381402500 85688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81158000

681158000 17142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3855000

633855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785000

631785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12440000

612440000 17142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98997000

598997000 135031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58986000

558986000 12697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47436000

547436000 13859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27711000

527711000 12944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06988500

506988500 141118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06861000

506861000 21357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1830000

481830000 22032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79373500

479373500 209132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93755000

493755000 13981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2607500

482607500 1285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93425000

493425000 65677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4980500

484980500 57113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52581500

652581500 17142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23723000

623723000 192742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2790000

632790000 174263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785000

631785000 17143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2790000

632790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2790000

632790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2790000

632790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785000

631785000 17143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2840000

632840000 17244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52581500

6525815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785000

631785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3855000

633855000 17142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81403500

281403500 11427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30617000

230617000 9207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06178250

206178250 9196825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92000000

192000000 8652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08000

1653080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44137000

144137000 8569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11625000

411625000 101633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81406500

281406500 114278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24262000

424262000 1142705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32043000

432043000 114358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50251500

450251500 7974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2966500

482966500 75476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9405000

489405000 11070125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70521250

470521250 12949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91430000

491430000 16879775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0360000

480360000 20524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59975500

459975500 2105705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24278500

124278500 85697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87375000

87375000 7483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5416500

55416500 82181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0283500

50283500 8735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793000

48793000 104316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44137000

144137000 8569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08000

1653080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6193000

166193000 90439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6193000

166193000 90439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56749000

156749000 77326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3538000

163538000 6360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13251000

313251000 22101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66920000

366920000 19070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59975500

459975500 2105705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02816000

302816000 21057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87940000

287940000 19600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31377000

231377000 210575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31377000

231377000 21057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02530000

202530000 22012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21209000

121209000 20292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88510500

88510500 21058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3538000

163538000 6360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56749000

156749000 77326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6193000

166193000 90439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83500

165383500 913995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83500

165383500 913995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6193000

166193000 90439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7277500

1672775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83500

165383500 913995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6193000

166193000 90439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65308000

165308000 914750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44137000

144137000 8569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13416500

113416500 74835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80028500

80028500 82181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50283500

50283500 87314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8992000

48992000 87355000 1 60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4088500

44088500 7848550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9989000

69989000 7548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77603000

77603000 58687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04943500

104943500 48812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36961000

136961000 65378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183847500

183847500 18492000 1 60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293216750

293216750 24327250 1 750000 256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378627500

378627500 38353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419751500

419751500 70099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04927500

604927500 2376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81156500

681156500 57125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8292500

638292500 5712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20143500

620143500 71128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05609500

605609500 85697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05609500

605609500 150644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58296500

658296500 153208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73380500

673380500 14818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712340000

712340000 155585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718586000

718586000 17826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4115442

634115442 180999558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290000

631290000 192825000 65 750000 768  THERMAL  TEARDROP P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1290000

631290000 192825000 1 750000 1280  THERMAL  TEARDROP N 90 90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34115442

634115442 180999558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718586000

718586000 178264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712340000

712340000 1555855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73380500

673380500 148180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58296500

658296500 153208000 1 750000 1536

Bad Connection item no# -1

*Part name not found 605609500

谢谢大家!

网友:
我在07导更低版本时,遇到封装有问题的时候,出过这种错误。看看有没有器件原理封装和PCB封装对不上的,比如引脚数目不同的。

楼主:
好的,我再检查一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