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 DC-DC Controller AS1138

楼主(2015-04-02):
本人准备做一个30W的POE+收点设备,用的芯片是AS1138,看了一下datasheet中的参考电路,有点不明白的地方,请大家帮帮忙,谢谢! 输出端有个带两个三极管的芯片,不知道具体作用是什么,还有VO_RTN又是干嘛用的?
如果输出端电路改成下面的简单形式,是否可用

网友A:
VO_RTN就是 Voltage out  reference terminal negative ,输出参考负端
那两个三极管看起来有点像带隙基准的样子。你可以往这方面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VO_RTN就是 Voltage out  reference terminal negative ,输出参考负端
那两个三极管看起来有点像带隙基准 ...

谢谢你的回复,为什么输出端不直接参考地呢?

网友B:
楼主直接输出12v?我印象中是需要进行变压器隔离的,

网友:
那两个三极管的电路是不是比例电流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为什么输出端不直接参考地呢?

不直接接GND,是因为它有低端电流检测。-------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仔细看了下,这个是BUCK电源,开关在负端的。相对比之前我们用的开关都是在正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直接输出12v?我印象中是需要进行变压器隔离的,

芯片手册上一般都有两种应用方式,隔离和非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直接接GND,是因为它有低端电流检测。

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内部有个hot-swap FET(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热拔插场效应管),不太明白具体作用是什么,我的理解就是POE端供电时,管子导通,然后输出电压。但是如果我用local power的时候,会有一个LVMODE信号,管子也会导通

但是此时输入端没有电压,电压直接加在输出端,管子导通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内部有个hot-swap FET(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热拔插场效应管),不太明白具 ...

就是,插入LV后,把这个MOSFET断开,用LV供电。如果没有LV,那么打开这个MOSFET,用POE48V供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还有一个问题请教,就是内部有个hot-swap FET(字面意思理解应该是热拔插场效应管),不太明白具 ...

规格书好像没有那样详细描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规格书好像没有那样详细描述啊

实在没搞懂LVMODE信号是干什么用的,头疼啊

楼主:
我记得好像有好多人都做过这块的,能帮忙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插入LV后,把这个MOSFET断开,用LV供电。如果没有LV,那么打开这个MOSFET,用POE48V供电。

那这个LVMODE究竟有啥用?这个引脚意义何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这个LVMODE究竟有啥用?这个引脚意义何在

检测,LV的存在与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测,LV的存在与否。

那理论上LVMODE信号存在的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LOCAL端供电的,那内部的管子应该是关闭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理论上LVMODE信号存在的情况下,优先考虑的是LOCAL端供电的,那内部的管子应该是关闭的

恩,他那个地方有个电阻可以设置,还有真值表。你可以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他那个地方有个电阻可以设置,还有真值表。你可以仔细看看。

这样解释确实是最能理解的,但是看到手册上的一句话,又让我懵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释确实是最能理解的,但是看到手册上的一句话,又让我懵了

这个open HOT-SWAP FET的意思是断开开关的意思。俺们英文不好,经常要翻字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open HOT-SWAP FET的意思是断开开关的意思。俺们英文不好,经常要翻字典。

原来如此,恍然大悟

网友D(2015-05-12):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OE功能,但我的应用要用到隔离式的12V输出,如果用楼主这颗芯片,参考应用如下:参考上是输出5V,我要输出12V的话是要怎么调整??是要换输出变压器么??如果是,那变压器如何选型?肯请各路大神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OE功能,但我的应用要用到隔离式的12V输出,如果用楼主这颗芯片,参考应用如下:参考 ...

变压器应该是要重新设计的,可以趁此机会学习下变压器的设计,这也是一门挺深的学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OE功能,但我的应用要用到隔离式的12V输出,如果用楼主这颗芯片,参考应用如下:参考 ...

最后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方案,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直接只用现成的po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OE功能,但我的应用要用到隔离式的12V输出,如果用楼主这颗芯片,参考应用如下:参考 ...

我看了一下demo,应该用的是halo的变压器,我去官网找了一下,有12V输出的变压器,你可以看下 30watt-akros.pdf (467.06 KB, 下载次数: 62)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Y4ODV8ZDA3Yzc1NWNiZmEzY2M4Yzk3NDBmZDI1NmFjMDMzY2Z8MTc2MTc3MTUwMA%3D%3D&request=yes&_f=.pdf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有个项目要用到POE功能,但我的应用要用到隔离式的12V输出,如果用楼主这颗芯片,参考应用如下:参考 ...

我看了一下demo,应该用的是halo的变压器,我去官网找了一下,有12V输出的变压器,你可以看下 30watt-akros.pdf (467.06 KB, 下载次数: 62) https://eda365.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TY4ODV8NjdiMDI4NTkzMmY4MDg4Y2UyMDFlOWIzNWExYWI2Mzh8MTc2MTc3MTUxNA%3D%3D&request=yes&_f=.pdf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我们没有使用这个方案,选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案,直接只用现成的poe模块

问一下方便透露你们用的是哪一种方案么?链接能否发一个给我,还有价格,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方便透露你们用的是哪一种方案么?链接能否发一个给我,还有价格,先谢谢了!

今天给忙忘了,明天去公司给你个参考的POE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方便透露你们用的是哪一种方案么?链接能否发一个给我,还有价格,先谢谢了!

我们用的是ag5100POE Module 输入36V to 57V,输出可配置成12V 24V,功率24W

网友(2017-10-10):
求大神分析下非隔离型的电压输出的原理,如果想要将12V输出调整为5V,如何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