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BGA扇出问题

楼主(2015-04-02):
DDR扇出的连线有粗有细(电源和地较粗,信号线较细),但为什么CUP扇出所有的连线都是一样细?

楼主:
哪位帮忙解释下什么原因啊?
DDR扇出正常,但是CPU只有电源和地网络扇出,其余信号网络都没有扇出

网友A:
CPU可能设置了器件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可能设置了器件规则

刚才修改了下器件规则,可以改变扇出的线宽,但是信号网络还是无法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