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焊盘overlaping 怎么解决

楼主(2015-04-02):
1、在pcb设计当中,想要将两个焊盘重叠,但是出现下面的提示信息:

网友:
    线设定网络一致.

网友:
    你如果一定要PCB板上不报错的话 可以这么设置 用同一网络的焊盘和铜皮来在PCB板上做这个异种焊盘封装 不过有一点要记得一定要在规则设置里面把同一网络的间距设置数值改为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