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ill 中的if 语句使用问题

楼主(2015-04-02):
楼主C语言学的差, if 语句不会用, 求各位大神指点:当x<20 ,y=32, 当 20<x<40, y=58,当x>40,y=70,该怎么写代码

网友:
if((x < 20) && (y == 32) then

     t

else

     nil

)

(x > 20) && (x < 40) && (y == 58)

(x > 40) && (y == 70)

网友:
樓主的意思是不是
條件:x<20 ,結果:y=32,
條件:20<x<40,結果:y=58
條件:当x>40,結果:y=70
那應該是
if(x<20 then y=32)
if(20<x && x<40 then y=58)
if(x>40 then y=70)
樓上的寫法是x,y都是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