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快捷键问题求高手回复。非常诡异的现象

楼主(2015-04-03):
遇到快捷键求高手回复。问题如下:F2-F12全部设置成快捷键,其中只有F9不能用并非设置错误,而是在16.6中不能改变设置。始终显示segmentLength。不管在ENV中把F9设置成其他快捷键,都只显示segmentLength,求教高手这是什么情况。下面图一张是我ENV。一张是打开16.6显示

楼主:
刚刚我把F9改成move.mirror等等打开板子依然显示不能用F9只显示segmentLength,就感觉F9这个键被锁定了。电脑是前面职员留下的。我想不通前面那个家伙设置了什么。以前我真心没遇到过这种只有一个键不能改的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恩,语法和在ENV中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ENV文件中搜索一下F9,看有没有重复定义

         同意,看ENV文件中有没有重复定义F9。搜索  F9  或者  segmentLength  ,看是在哪里有定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出现ERROR

命令行s定义的话,只需要输入一个alias吧

网友:
另外,如果再遇到此种问题,也要考虑Skii的作用,一些Skill的加载也会导致快捷键冲突!

网友:
看提示应该是和skill里面的定义重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看ENV文件中有没有重复定义F9。搜索  F9  或者  segmentLength  ,看是在哪里有定义了?
 ...

已经解决,ENV没有重复

楼主:
F9被锁住了。刚刚同事帮我改了下。。就是那啥没看清。我吃饭时再询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可以修改ENV并使用了。

    我很好奇是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了。现在已经可以修改ENV并使用了。

楼主:
    对啊,所以你那个是正常的啊。我就不知道前面走的那家伙把F9怎么滴了。

楼主:
    其实没办法我就只能放弃F9了。以前自己装的几次都没遇到过。我在考虑要不要把现在这台电脑重装

网友:
我的即使在ENV中定义了,再定义其它的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