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中连线时如何自动连接到端点

楼主(2015-04-03):
    我在orcad中连线的时候,gird只有设置成10才能连接上线 而且还很费劲连接上,练过了 就出来个节点 大家有什么办法让软件自动连接端点的方法吗?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木有吧  路过需要点一下或者后面添加juction    因为往往路过的是不需要连接的,如果默认连接了你更头大。表示格点这玩意从来不变的,变了会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木有吧  路过需要点一下或者后面添加juction    因为往往路过的是不需要连接的,如果默认连接了你更头 ...

哦,谢谢你的回复,我就想有没有能自动连接的  画线命令开始十字花出现 就自动捕捉是最好的      不然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