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急······走线以连接,但是检查联通错误,全部报错。

楼主(2015-04-03):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很棘手, 走线以连接,但是检查联通错误,全部报错。封装以检查没有异常。坐等大师们解答·····非常感谢!

楼主:
    高手们有碰过这情况吗?跪求解答················

网友A:
    确定这些网络已经全部连完了?

网友:
    发pcb上来很快就解决 了,这样看鬼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你又没有移动元件?导致导线没有连接到焊盘中心

网友:
    封装做错了

网友:
    看起来像过孔设置的问题.
    设置为无铜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这些网络已经全部连完了?

确定

楼主:
    统一回复, 因是Allegro 转PADS 的文件。Allegro是没有错误的,PADS 就会有报错,只能说PADS 对工艺比较严格。解决方法:把过孔内孔改小就OK.

网友:
    同意7楼说法,封装中的孔设置为PTH孔